爱普生L805电机过热保护降速清零

楼主(2023-01-26):
症状为爱普生L805,在打印全幅相片,大概10多二十张的时候,明显电机降速,这个时候不需要换电机,首先要给电机CR过热清零,如果短时间内再次降速,再次清零后需要给电机加个5元钱的散热块,或者自己DIY散热块。
CR清零和废墨清零是同一个软件,如果你已有L805废墨清零软件就无需下载了,废墨清零是选择【Waste ink pad counter】,电机清零是选 【CR motor heat protection control】 中文翻译是 CR电机热保护控制。详细如下图所示

网友:
作用不大  电机老化了或者重新上点油后加装一下改一下就行了通病

网友A:
我的r330每次都打到后面就超 慢,试下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r330每次都打到后面就超 慢,试下这个方法

打印超级慢的时候你摸一下电机是不是发烫,如果发烫的话要加个散热块。当然RC清零也是必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r330每次都打到后面就超 慢,试下这个方法

我不确定是不是电机老化了,我的L805是二手的,刚到手2个月从来不降速,后来到了夏天,很明显降速,A4全画幅不到20张绝对降速,变的很慢很慢,然后我拆开打印的时候模电机外壳,发烫,至少60多度,停止打印很快就降温了,这就是典型的散热不好,电机外壳是有一层散热铁皮但是貌似散热能力不够。
我买两个了5块钱的L805电机散热块,本打算两个一起装的,但是下面那个要打进纸齿轮,就只装了上面一个,要涂抹硅脂增加导热哈,清了CR电机,然后同样大夏天的持续打印4小时不间断打印,再也不降速了,长时间打印的时候模电机散热块,就是发热,不是发烫了,温度低了不少。
即便你换了电机 清理了墨车 打了机油 还是得CR清零,我不知道楼上那个说作用不大是指什么?

网友C:
电机发烫直接加个风扇会不会可以解决问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发烫直接加个风扇会不会可以解决问题了呢?

只须散热块 不用风扇。

网友D:
给电机加散热块和风扇,一点作用不起,
换电机或加润滑油 比较好
打印作业不要一次发太多,这种家用机打印多了就会变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确定是不是电机老化了,我的L805是二手的,刚到手2个月从来不降速,后来到了夏天,很明显降速,A4全 ...

我也早就再想这个问题了,怀疑过是什么发热的原因,现在看来与软件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电机加散热块和风扇,一点作用不起,
换电机或加润滑油 比较好
打印作业不要一次发太多,这种家用机打 ...

我的意思是当你润滑清洁无效的时候,加散热块。
看来你对爱普生打印机降速还是不懂啊。
CR motor heat protection control  就是检测CR电机温度的,这机器设计的时候就会搜集CR电机温度,当电机温度过高的时候,肉测70+,电机为了避免烧毁,会降速,并且会把电机温度过高的数据记录在主板,以后再次高温会更频繁的降速。
清零就是请的CR motor heat protection control 的数据,L805有些新买的机器,再狂打印以后一样会降速,L805这机型有些景区8小时不间断的打印,乍可能一次性不多呢,这机器说明书上就没得单次工作时间期限,设计出来就是长时间工作的,正常情况下24小时不间断打印都不会变慢。主意是正常情况下。
你拆过L805电机你会发现,电机机身上有一圈大概2mm厚的铁皮,这就是辅助散热的,但是铁皮体积太小了,到了夏天室温高的时候散热不给力,降速的时候你手模电机外壳,是发烫的状态,加了散热块温度至少-20,就再也不会降速了。
我加散热块块1年了,再也没降过速,我的L805还是二手机,成色一般,亲测有效才贡献出来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
我的L801 也是降速,试试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