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110M-S2 不开机

楼主(2023-01-26):
用镊子短接pw针脚,不开机。测量pw两针电压1.5v多。没拔掉电源干别的去了,过一会回来拔掉电源  发现pch这一块发热  主板其他地方不热  卸掉的电容测量是好的 1000微法   在板子蜂鸣档测量 有蜂鸣 显示30多欧姆
没有电路图 怎么判断哪里问题  要我测量哪些地方
手边工具  万用表  电烙铁  示波器(普源 1102e )

网友:
这个主板 音频接口附近有个灯条吗  正常会不会亮

网友:
桥短路了  直接卖破烂吧

网友A:
你为什么要卸掉电容?电容坏了?

网友:
有图有点位,下方有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卸掉电容?电容坏了?

电容没坏  估计桥不行了

网友:
pcb速诊仪盘盘他

网友:
PCH的+3VSB短路了,可能报废了

网友:
触发如果南桥2秒内温度烫手可以确定南桥短路了

网友B:
镊子边有个1117  发烫吧。  看看中间脚有3.3V吗。可能3.3v短路

网友:
我买了三天的 鑫制造会员  电路图 点位图 都看了 大概率pch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镊子边有个1117  发烫吧。  看看中间脚有3.3V吗。可能3.3v短路

不发烫,进来电压4.8多  出去电压1.6V  正常应该 5.0  3.3

网友:
开关针 1.5 肯定不正常  觉得应该先查相关的小元件吧。

网友:
维修斯看多了

,桥应该比电容坏的快

网友:
没事可以换个桥试试 就当练手了  修好差不多也值100多开钱嘛

网友:
ldo查一下,不加电的问题,修起来不是很难

网友:
估计主板报废了

网友:
看你的描述像是南桥内部有短路。

网友:
桥应该挂了

网友:
烧机大法呀!

网友:
桥不行了桥不行了

网友:
烧鸡大法,比较管用,桥热就扔

网友:
pw+只有1.5v不对啊

网友:
桥发热,应该是挂了。换桥也没什么意思,换主板吧。

网友:
110最容易桥短路,没啥价值了。

网友:
综上所述 桥挂的几率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网友:
发热是不是短路了?于电容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