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novo小新 air 14arr

楼主(2023-01-26):
机器是amd款,单cpu:ryzen YM2700c4t4mfb。
进水机,这个芯片腐蚀烧了:soc和 apu供电芯片rt3662ac。更换后可以开机,气温低的时候快要进系统就死机,有时不认硬盘,

还是一个芯片也有腐蚀,lv5075,万用表测量电压正常就没有更换,也没备用的。

现在用示波器测量这个芯片内置驱动管的 1.8v的电感前端波形不知是否正常,如图:

有加焊过lv5075和cpu,cpu带胶稍微加焊了一下怕爆,手里头没有钢网。

网友A:
示波器是打电感后端  前端肯定不是平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是打电感后端  前端肯定不是平滑的

脉冲波感觉杂波多

网友:
这波形不算正常吧

网友:
不好说,要预热开机都正常,使用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