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93无显示无背光

楼主(2023-01-27):
一台oppo a93进水后无显示,拆开后只有充电口防水标签变红,主板座子都没有腐蚀,发现只有显示二极管烧毁,先修显示,经检测换了一颗显示电感,开机有图像了,接着换了升压电感,电容,突然发现拆屏蔽罩的时候带走了一个电阻,不知道是多大的,迅维大神看看这个是什么,指导一下,点位图连接到背面了。

网友:
连接了什么芯片?

网友A:
此电阻连接陀螺仪和CPU之间信号传输,先用个1K试,不行再用个10欧或者直连试。

网友:
老师们今天抽空开机了测试只有显示,触摸也正常,没有背光,不接屏幕排线,用松香法发现pm6150左上角开始发烫,但是手机也能正常充电,不知道pm6150坏掉的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阻连接陀螺仪和CPU之间信号传输,先用个1K试,不行再用个10欧或者直连试。

老师看看这个,现在除了没有背光,其它功能完好,接下来是不是要搞pm615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看看这个,现在除了没有背光,其它功能完好,接下来是不是要搞pm6150了。

这是维修更换过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阻连接陀螺仪和CPU之间信号传输,先用个1K试,不行再用个10欧或者直连试。

显示座阻值背光电压好像不对,只有200多。

网友A:
没有背光,先要确认是电压0V,还是没升压,电压0V常见保险、二极管、电感,还电容短路。不升压电感、二极管、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背光,先要确认是电压0V,还是没升压,电压0V常见保险、二极管、电感,还电容短路。不升压电感、二极管、芯片问题。

忘记描述了,升压电容待机3.3v,开机后从3.3v掉到3.15v,完进系统后又有3.3v.不会升压。供电芯片右上角有轻微发热。

网友:
楼主的软件到期了

网友:
看像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