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谁能帮忙写一下 有偿

楼主(2023-01-27):
、信号功率测量电路系统设计
要求:设计一个能对大交流信号进行功率测量的电路系统,所测功率值可数字显示,并对电路系统进行仿真;画出整个电路图,选择或计算电路中有关元器件的参数(或型号);其它要求如下(1)设信号功率大于等于100mW。
说明:电路系统一般由四大部分组成:信号变换模块、功率测量模块、A/D转换模块和显示模块
谁能帮忙写一下 有偿

网友:
这是毕设还是课程作业?硬件+代码有难度。
可以参考厂家功率计产品电路。优化或者借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