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这种事可以干吗,按装两个声卡

楼主(2023-01-27):
有这么个需求:想同时播放两个音乐,然后用两个不同的播放器了,幻想这两个播放器分别播放不同的声音,并且不串音。我是这样想的,插两个PCIE独立声卡,然后设置一下(当然只是想象哈)。
这事你干过吗?怎么玩的?

网友:
可以试试,应当是可以的,要在系统中设置一下

网友A:
一块独立PCI声卡就可以做到,左声道一个播放器,右声道一个播放器,外接耳机或音响也要把左右声道分开!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有2个思路,你可以尝试:
1、虚拟机或者托机,把2张声卡配置给物理机相同虚拟机不同的2台逻辑电脑,实现这个要求
2、记得某一个声音播放软件,有声卡独占模式,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你可以启动2个软件,用2个声卡实现不同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块独立PCI声卡就可以做到,左声道一个播放器,右声道一个播放器,外接耳机或音响也要把左右声道分开!就行了

创新0060,PCI声卡,在KX里设置左,右声道,各连一个播放器

网友:
想法不错,实用性不强!

网友:
还需要这样的操作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
实在不行搞两个电脑。

网友:
啊??什么情况??

网友:
不如做两个虚拟机

网友:
没问题,完全可以。很多播放器设置里面可以选择音频输出设备的。

网友:
别说两个  十个都没问题

网友:
可以 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不同软件用不同声卡

网友:
应该可以吧   一个声卡是系统的     另一个声卡设置到虚拟机上

网友(2023-04-10):
周伯通左右互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