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 GEN2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23-01-27):
E14 GEN2,板号NM-D011,客户表示不充电也不开机。
拆机时发现隔离保护MOS管QB6跟着背面的绝缘胶纸一起被撕下来了,焊盘和MOS管QB6背面都有氧化发黑现象,将焊盘与MOS管QB6处理后装回主板,测试能充电不能开机,充电时QB6温度特别高,在160度+,想着可能是高温烧坏了QB6,型号为7466,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的MOS管,料板上找到一颗7516,查了手册看参数相近,换上去情况还是一样。这么看故障应该不在MOS管上。

查主板图纸发现这两个隔离保护的MOS QB6 QB5的G极都是直接从TPS65994出来的,中间没有串并联电阻,充电测试QB6的G极电压只有2.6V,查手册看7466这个MOS管至少要3V的G极电压才能通过5A电流,2.7V时只能做到2A,此时充电功率为59W,就是说QB6上有2.5A的电流。看来故障在TPS65994上。

又是一个着急用的客户,过完年就要拿走。遂短接QB6,通电测试QB5情况也是一致的,那就把QB5也短接,接好后充电正常,但是依然不开机,现象是按下开机键1秒断电,热成像检查板子上没有过热的部分,大概判断不是短路,论坛上下载一个BIOS刷上好了。

拆下存储器才发现旁边8个焊盘和25是直连的,其实不用拆,直接接在JBIOS焊盘上刷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夹子在线刷BIOS就没有成功过,都是拆下来刷了
看来联想的机器坏BIOS 挺多的

网友:
这款笔记本MOS管坏的挺多通病吧也算是

网友:
e14,15通病

网友:
什么都没有坏,刷个BIOS就好

网友:
现在这个 bios座子便宜了。并且用这个bios芯片也多了。可以下手了。

网友:
开机快bios程序分享一下,

网友:
BIOS程序错乱了呵呵

网友:
联想的机器坏BIOS 挺多的

网友:
修得不错 技术还是杠杠滴

网友:
这款笔记本MOS管坏的挺多通病吧

网友:
这机器好像低温锡,坏的比较多吧

网友A:
bios导致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导致不过保护隔离

不是,这是两个故障

网友(2023-03-20):
短接,充电没问题?

网友:
bios也坏了。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2023-04-23):
同款本本,开不了机,回焊两个隔离管开机了,重刷最新bios点亮了,拷机一个礼拜正常的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