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S3V 上电保护

楼主(2023-01-27):
这张主板用了两三年了,前段时间开机秒掉电反复重启,我尝试换了io 但故障依旧,PCIe A11有电压跳变的复位信号,电压全部正常

没有思路了,求教大佬们

网友A:
先刷bios,插张pci诊断卡看看有没有跑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插张pci诊断卡看看有没有跑码。

换了好几个bios,故障依旧

网友C:
5V 12V检测电压不对,会开机保护。

网友:
查查控制mos管的芯片有没有不良,短路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 12V检测电压不对,会开机保护。

这个也量了都是2v,正常的

网友:
技嘉主板质量问题好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好几个bios,故障依旧
[video=http://appatt.chinafix.com/pic/20230128/167486827260453_644.jpg]ht ...

拆掉这2个小三极管不装试下。

网友:
这种故障太难修了,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这2个小三极管不装试下。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呀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按时序来

网友:
上电保护,一般还是电压不正常!不然你U挂了。

网友:
打MOS管的G点,只要发现不正常的就的MOS管短路

网友:
示波器抓波

网友:
检查一下ⅰo的125脚和124脚VIN2和VlN3是2V

网友:
技嘉的这个问题太多了!很少有修好的

网友:
感觉缺电压

网友:
复位出来了就查内存条件呀,内存条件满足就刷bios呀。复位有跳变指的是开机后反复3.3-0-3.3吗?

网友(2023-04-26):
楼主,查下thermtrip,桥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