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fast F6PRO 360G折腾,SM2258XT主控开卡成功,但是容量变成220多G,高手指点!

楼主(2023-01-27):
拆机图片:

刚开始故障图片:

刚开始不懂,一直开卡失败!开卡软件换了个遍,最后把芯片加焊一下就OK了!
我估摸着,从开卡软件里面看的CE信息,如果缺少的,应该就是芯片的问题,可以先加焊一下试试,不行就要上测试架了!(本人焊功实在不咋地,没玩过测试架!不断学习中。。)

芯片加焊后,随便找了个开卡软件,我用得是:SM2258XT_IM3D_R0626C这个
软件设置如下

开出来是:

不知道是软件没有选择对,还是设置问题,还是芯片是很黑的片,只有这些容量吖!

哪个高手来指点一下拉。。

网友:
选择BOKB就OK啦

网友:
关键是选B0KB开不了卡!

网友(2023-03-14):
是自动识别的L06B吗

网友:
仔细看第二张图好像有一个通道没了

网友:
CH0有四个通道,到了ch1就变成了3个通道了?这不是有问题吗不是虚焊了就是掉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