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ATX电源奇葩故障

楼主(2023-01-27):
室温高的时候12v输出正常 大概11.8v
但是室温低的时候 12v输出会降到10.8v
甚至会降到9.7v导致显卡直接不工作
是不是滤波电容出了问题?

网友:
找到12V相关的电解电容,先换了再说。

网友:
低温时用烙铁加热电容和反馈电路原件看加热哪个正常

网友:
感觉是电容的事

网友:
我也感觉应该是电容 回头都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