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207 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23-01-27):
惠普TPN-Q207 不触发   版号 AG7AMB38C0  REV:C

机子来时不开机 据客户说过年期间放置几天没有使用,再用时就不开机。插入原装适配器,接口旁边的灯也不亮。接上稳压电源,上电时电流先是0.029A,两三秒电流为0.009A。按开机键无反应,EC型号是IT8987E,测几路工作条件:3VPCU; ECREST; ACIN; 合盖检测也是高电平,5VS5_ON有3.3但是S5_ON无电压。BIOS也有波形,此机的待机3V5V是按开机键才有。用原装适配器供电时按开机键,开机键有3.3V也有跳变,但是3V5V两个电感 上没有电压。紧挨着电池座子有一个MOS管和电感,实测通电池正极,并且MOS管一端有19V。

此机没找到图纸  现在有两个疑问,插入原装适配器,1 主板充电接口处的灯不亮,这种属于是后级有短路吗? 2 EC (型号IT8987E) 坏会造成不亮充电灯吗?
该机在手上两天了  测试的时候用原装适配器测的。现在还没有修好,请教大家

补充内容 (2023-2-5 22:09):
换了EC后开机了

网友A:
HP的要用原装电源  个别可以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要用原装电源  个别可以适配器

就怕有人说我没用原装适配器  所以在贴子里面反复强调了几次。没想到还是有。。。。。。

网友B:
灯不亮 有主供电。 先查 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不亮 有主供电。 先查 短路。

换了EC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