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90 版号 18825-1 无显求助

楼主(2023-01-28):
DELL  G3  3590 版号 18825-1  无显求助
接修一台 DELL    G3  3590  版号 18825-1.
无显   插电源  开机   电流跳变正常
观察到  电源口附近  闪灯  2黄7白    没检测到屏
拆机  发现屏接口烧毁

找到图纸

30脚附近    知道DELL 有屏检测不到会报警
30脚是3D3V_CAMERA_S0
  求助大神    这个信号应该接到屏的多少脚?

网友A:
这个是摄像头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摄像头的供电

那就可以不管他   不是他的问题?
那哪个脚是屏检测呢  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摄像头的供电

记得修过一台华硕40针EDP 高分屏的机器  也是屏检测信号没有 后来换屏好的

网友:
看起来只能是17脚吧

网友:
这个是摄像头的供电啊,不接屏幕,camera翻译过来就是相机啊

网友:
这个相机的   你看看别的吧

网友:
先把屏线和接口换了再说。你这样子不好测量

网友:
换屏线 换接口 换摄像头。以前修到过。摄像头PCB太薄 拆机搞不好就会短路

网友:
           换座子啊。

网友:
屏线换了再看么?

网友:
屏线换了再看试试

网友:
屏线换了  OK 了   春节期间  物流太慢  感谢大家

网友:
也遇到一个一样的故障,老出现2黄7白,每次都需要重新插拔就好,等着顾客过来返修,估价也要换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