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370 HD3

楼主(2023-01-28):
接8PIN电源口没法开机短路保护,把8pin口取出可以触法可以开机,请问如何查CPU电源电路短路,本人新手。
cpu

网友:
也就是测CPU的MOS管有无短路,没有短路可能就是CPU供电芯片坏了。如果嫌麻烦的话,一般就CPU相关的上下管和CPU供电芯片全换。

网友:
测量每一项的MOS 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分享交流,学习了

网友(2023-05-29):
之前我的一块TUF z370板子原本好好的,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才插上电开机后重新启动桥就挂了,求大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