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金CH431A及其配套免拆夹能刷这种BIOS芯片吗

楼主(2023-01-28):
       七彩虹B75的板子,BIOS芯片大体能确定是winbond 25开头的芯片,再后面的数字就看不清楚了,4MB大小,芯片看着很小,主要不知道这种免拆线夹能用不能用?以前未使用过编程器和免拆线夹,心里一点数没有。
       过年趁着SSD便宜,买了块固态硬盘。昨天刷写插入NVME模块的BIOS,为了图省事,不短接JME,只刷主BIOS,不刷ME,因原厂家的刷写程序在win10下显示不全,从网上找了5.05版本的AFUWIN,结果清除数据到一半的时候,程序异常导致死机。惨痛的教训啊!大家以后刷写BIOS一定要使用原主板的刷写程序,或使用FPTW,千万不能使用来路不明,版本不同的刷写程序。当然,如果你有编程器,请随意折腾。

网友A:
没试过,我手头上也有这个免拆夹子,但我刷BIOS时都是吹下来弄的。夹子上有电压,板子上的电路会不会有影响都不好说,万一搞错了把板子弄坏了可就划不来了,所以说最好是吹下来用再用编程器刷,刷 完再焊回去。这样费事但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我手头上也有这个免拆夹子,但我刷BIOS时都是吹下来弄的。夹子上有电压,板子上的电路会不会有影响 ...

使用热风枪吗?没用过,听说也有风险,温度不好掌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我手头上也有这个免拆夹子,但我刷BIOS时都是吹下来弄的。夹子上有电压,板子上的电路会不会有影响 ...

我现在担心的是夹不住或夹不好,只要能夹住,这样刷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B:
能刷 免拆夹没损坏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刷 免拆夹没损坏一点问题都没

谢谢!已下订单。刷写的时候主板要断电,扣掉CMOS电池,是这样吧?不过网上也有说主板要有5V电压的,我感觉这种说法不靠谱。

网友:
再次感谢众多网友的热心回复!同时,也要特别感谢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网站编辑,工作人员,是你们的值班、坚守,为广大朋友创造、提供了一方可供技术讨论,交流的乐土!

网友:
可以的肯定可以

网友C:
电池去掉吧,不去掉也没啥,电源线是没插,就是夹的时候不容易成功,要夹好几次

网友D:
可以,最好扣电池刷,不成功的话再装电池重新刷,夹子要对准脚夹好,夹好再把土豪金插电脑烧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最好扣电池刷,不成功的话再装电池重新刷,夹子要对准脚夹好,夹好再把土豪金插电脑烧录

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去掉吧,不去掉也没啥,电源线是没插,就是夹的时候不容易成功,要夹好几次

我主要也是担心不好夹

网友E:
夹子夹不稳吧宽体下面没有凹槽我试过的之后拆下来放座子上烧录的

网友F:
还是拆下来好,,这芯片拆或焊都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夹子夹不稳吧宽体下面没有凹槽我试过的之后拆下来放座子上烧录的

编程器到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拆下来好,,这芯片拆或焊都不麻烦

编程器到了先用免拆夹试试

网友G(2024-09-28):
楼主,我也准备想刷G41,网上找的教程没有一样的,请问这个要怎么组装?用什么软件兼容性最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也准备想刷G41,网上找的教程没有一样的,请问这个要怎么组装?用什么软件兼容性最佳?

按照厂家说明组装就行,很简单,厂家提供软件

网友:
免拆工具有些板子会造成数据不一致,我以前测试过。之后就没用了

网友(2025-03-22):
引用 网友F:
还是拆下来好,,这芯片拆或焊都不麻烦
看楼主就是新手,让他花钱买热风枪使用,有些不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