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小激光机ml-1670打印字迹斑驳斑点状,还颜色淡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3-01-28):
已经换了新硒鼓,还是这样!字迹斑驳,颜色很淡,像是加热不够,但是用手摸上面的字也不掉粉,透过缝隙看定影膜又不破,这是怎么回事?要换什么部件?

网友A:
更换硒鼓吧20多块钱先试试早晚都要更换的排除一下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硒鼓吧20多块钱先试试早晚都要更换的排除一下才知道

坏了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换硒鼓啊!

网友:
换过硒鼓不行,有可能是激光器脏了,拆出来清理一下光路看效果吧

网友:
激光器,或硒鼓与侧面接触点接地不好

网友:
高压板.或者接触点.三星这问题很常见

网友:
我这几天碰到这样的情况,竟然是定影温度高了,粘粉

网友A:
电源板问题几个小电容更换一下试试  激光器 硒鼓 充电也就这几个问题 不行就整一台报废机器拼装一台要不了多少钱比修快捷省事

网友:
整体浅,先看激光器,有可能高压

网友:
有点像转印不良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对,电源板问题,
碰到过两台了,一台是太淡,一台是太浓,都是换个板子就解决问题。

网友:
转印那一路高压包有个中间带洞三极管换掉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问题几个小电容更换一下试试  激光器 硒鼓 充电也就这几个问题 不行就整一台报废机器拼装一台要不了多少钱比修快捷省事

这个机和hp佳能不同  这个是一个转印高压包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
今天刚好手边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我测量了三个小变压器旁边的三极管,发现绿色的旁边数值不对,取下来测量一三脚开路,从料板上拆下一个换上,只打印了一页就又恢复故障,再次取下测量,又是开路了……,看来前面还有故障没有处理到

网友:
今天把旁边那个小绿变压器和三极管一起换了,打了几十张,暂时还OK,明天继续观察。

网友(2023-03-21):
高压这块,,

网友(2023-07-08):
转印电压或者是显影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