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BIOS芯片,怎么看容量

楼主(2023-01-28):
一个小本子上的BIOS,第二行丝印是25LQ64CV,这是多大容量?编程器也识别不了ID=C8 60 17

网友:
按 8M 代换试试

网友:
8M的BIOS芯片   用64÷8=8这样计算

网友:
8M BIOS  芯片

网友:
1.8V、8MB的芯片

网友:
4是512kb,8是1M,16是2M,32是4M,64是8M,128是16M,256是32M。根据以上规律,基本上常见的厂家都是这样,小于1M多是ec或其他芯片的外挂程序,现在的电脑主Bios一般都4-8M起步了

网友:
1.8v低压8MB容量bios

网友:
8M    1.8V  不能用3.3的替换  用3.3V 读取  基本几下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