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个bga返修台

楼主(2023-01-28):
买几个陶瓷发热砖,再搞个pid温度控制器,然后上面用个普通的热风枪接上pid控制器可行吗?有DIY过的老哥吗?

,业余修主板,不想投资2000块

网友A:
太麻烦了。看有没有便宜的,二手的,买一个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了。看有没有便宜的,二手的,买一个算了。

买个老式二温区的可以吗

网友:
要不我有一台

网友:
搞个二温区的二手妥当一些。

网友:
这个可以,但焊接小芯片可以

网友:
买个二手的比你这样搞靠谱

网友:
多少钱啊

网友B:
1000二温的。在广东增城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0二温的。在广东增城

到山东物流多少钱

网友C:
随便折腾一下就是一台bga的价格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便折腾一下就是一台bga的价格了,不信你试试

一台bga二温区好像就1000,我这所有零件加一块才600,温控仪,我用stm32自己做的

网友D:
我淘的海鲜厂有故障不发热的老雷科, 包邮不到七百。 维修成本 50 元不到。比自己DIY省时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淘的海鲜厂有故障不发热的老雷科, 包邮不到七百。 维修成本 50 元不到。比自己DIY省时省力。

是个方法,我现在买好件了

网友:
我也想diy,bga动不动就上1000块,我想必须需要金属隔热平台,高温支架,温控器,发热砖,冷焊机焊接金属平台风道,还要打螺丝固定,还有大的风扇10w左右吧,还有发热芯

网友E:
以前搞过一个,只是一个做了一个温控的发热转砖,配合风枪拆显存这些是可以的,但是拆大芯片就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搞过一个,只是一个做了一个温控的发热转砖,配合风枪拆显存这些是可以的,但是拆大芯片就不行。

上部用1000w的风枪,配pid温控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上部用1000w的风枪,配pid温控器

搞坏几张显卡后,就买了个二手的BGA设备,现在基本没有焊坏的情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搞坏几张显卡后,就买了个二手的BGA设备,现在基本没有焊坏的情况了。

你得有bga曲线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搞坏几张显卡后,就买了个二手的BGA设备,现在基本没有焊坏的情况了。

兄弟买的二温区的bga还是三温区的bga

网友G:
迅维360二手要不要

网友:
预热台加风枪大风嘴,也是可以干gpu的

网友:
有一台迅维360,就用了几次,刚卖了1500

网友:
买个二手的算了

网友H:
千把块钱去黄鱼捡漏专业的bg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千把块钱去黄鱼捡漏专业的bga吧

我这满打满算800,黄鱼1500还是自提,山东枣庄小城市到广东物流要350,加一块1850。主要是我主业不修主板,设计电路的。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迅维360二手要不要

包邮吗?价格怎么样

网友:
收一个坏的。自己修一下

网友I:
瞎折腾,不如买一个,折腾到最后还不一定能用

网友J:
人家批量生产比你价格低,你第一次做,性能和稳定性怎么样暂且不说,冤枉钱肯定不会少花。研发成本远远高于批量生产后的成本,你第一次做,价格就能干到人家批量做的成本,你那玩意儿能用吗?

网友:
看样子不好

网友:
好想法,折腾需要曼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得有bga曲线才行

原有自带一些曲线的,在基础上微调试验几次后就知道自己大概需要什么曲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兄弟买的二温区的bga还是三温区的bga

买的迅维的CF280T,三温区的,发热砖烧过几次了,自己也更换过,毕竟这设备都很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人家批量生产比你价格低,你第一次做,性能和稳定性怎么样暂且不说,冤枉钱肯定不会少花。研发成本远远高于批量生产后的成本,你第一次做,价格就能干到人家批量做的成本,你那玩意儿能用吗?

数落完了吗

,单片机pid控制回流曲线不难的吧。控制升温系数和保温时间又不是多难。还研发,这东西又不是啥光学返修的,市面上山寨的不都是温控器加发热砖。DIY回流焊啥的,又不是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I:
瞎折腾,不如买一个,折腾到最后还不一定能用

哥们,不要妄下结论。我学嵌入式的,搞这个不难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买的迅维的CF280T,三温区的,发热砖烧过几次了,自己也更换过,毕竟这设备都很多年了。

二温区的能干南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温区的能干南桥不

二温区就可能对芯片有点危险,因为缺少主板的辅助加热,需要将上下温区的温度提高,容易导致芯片鼓包,需要自己多拿些报废板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