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主板显示USB过流15秒关机

楼主(2023-01-28):
华硕H61m-e v2.02主板USB过流15秒关机

春节放假没事,库存两片主板拿出来修,
在本论坛找了一张图纸点位图,修起来太方便了,我这样的小白,15分钟找到了问题所在,USB两路OC检测,一路前面板的插针usb,一路板载的USB,问题是板载接口一路的5V到分压电阻断路,没有产生USB_OC12#信号,直接飞线到分压电阻,成功修复。不用换排阻之类的。非常感谢论坛朋友提供的图纸。

还有一片技嘉H81,故障是用半小时左右,会花屏直至自动关机掉电,再开就点不亮,重复掉电、上电,论坛找了网友的同故障帖子,至今没解决。重新整理一下CPU没替换品,内存电源都换了,试了两天至今还没出故障,现在还在24小时不关机烧机测试。

网友A:
写的太简单了,没看明白,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的太简单了,没看明白,哈哈

Usb过流15秒关机,都是usb过流检测的结果,有点位图,直接搜索USB_OC可以显示检测点,就几组位置,每个位置万用表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
华硕通病  不是电阻坏  就是腐蚀断线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C:
H81那个故障你刷过BI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H81那个故障你刷过BIIOS吗?

刷过,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H81那个故障你刷过BIIOS吗?

现在开机三天三夜了,一直播放连续剧,还没出故障,也没办法查,

网友:
经验,经验,经验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过流15秒关机,都是usb过流检测的结果,有点位图,直接搜索USB_OC可以显示检测点,就几组位置,每个位 ...

不错不错,宝贵经验

网友(2023-03-28):
成色差的就是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