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哪里可以学修服务器?

楼主(2023-01-29):
最近好几个服务器都没能接下来,客户要得急,要现场等着修,从来没接触过服务器。

网友A:
先把普通台式机和笔记本修熟练了。再修修一体机,然后才开始修服务器,就不那么难了,当然,没资料也很苦恼

网友:
和修电脑一样,就是图少。

网友:
上实地学习  回去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普通台式机和笔记本修熟练了。再修修一体机,然后才开始修服务器,就不那么难了,当然,没资料也很苦恼

主要是装系统和磁盘阵列这些乱七八糟的

,懵懂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