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提示您的PIN不可用,请单击以重置!解决办法

楼主(2023-01-29):
最近碰到两台了,一般是通过微软账号登录的。网上的方法都试了,没有。最后在一个视频里看到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也做个记录。
1、首先用pe盘解锁administrator账号
2、登录电脑修改注册表
把默认的值2改成0,保存。
3、注销admin账户,选择原来账户名,这时点登录选项,可以选择密码登录。如果忘记密码,可以通过微软账号重置。登录进去之后,删除pin码就可以了。

网友:
这回又学会一招,以前碰到这种情况只能做系统

网友:
很好,很好,学习啦,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真的吗?有空去测试一下

网友:
很好,很好,学习啦,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啦,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