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9000p 2021,重装系统后触摸板不能用了

楼主(2023-01-29):
遇到麻烦了,重新装了win10/11都不行,官网的驱动也全部装了,就是不能用

网友A:
还有未知设备呢,驱动没安装完呢

网友B:
换家庭版的系统试试,还有就是用联想驱动管家安装驱动

网友:
官网下总线驱动或者主板驱动,这种问题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pe里面能不能用。能用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家庭版的系统试试,还有就是用联想驱动管家安装驱动

就是官网下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未知设备呢,驱动没安装完呢

那个是显卡

网友C:
这种问题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接到本子后,有没有紧过外壳上的螺丝?松一松触摸板下面外壳上的螺丝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都是驱动问题

官网的驱动

网友:
主板问题吧

网友:
如果重装前可以用,可以先试试
重装纯净版iso系统,然后再一遍遍试
1、重装后直接可以用
2、重装后联网自动安装
3、重装后不联网,插入U盘里面的官方驱动按照
4、重装后联网,官网下载驱动按照
ps.....如果这四个方法都不行,基本就是驱动不对,或者主板有问题
楼上说的联想驱动管家就是驱动精灵套皮的

网友:
估计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打个io补下就行了   触摸板不需要装驱动

网友D:
去年在保的拯救者有过这问题    用联想驱动管家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年在保的拯救者有过这问题    用联想驱动管家解决的

用了,不行

网友:
串口总线驱动也要装的 芯片组。正常来说所有的装了一般都可以了,我也经常碰到高端机装了触摸板用不了,后来都是装完所有都可以了。或者用安装版装完到系统连网一般它也会 自动安装驱动。

网友:
触屏好像不需要驱动

网友E:
推荐直接还原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荐直接还原系统

联网把系统还原成原版试试

网友F:
新款机型触摸板驱动一般是挂载在南桥的串行I/O口(SerialIO)下面的,或者IIC设备。把官网和这些相关的驱动下载下来安装下一般都能解决。对应联想Y9000P 2021这个机型,官网下的触摸板相关驱动应该是这个:

如果当前系统怎么都装不上或者装上没反应,建议洗掉重新装,不要上克隆的

网友:
遇到过一次20年的联想thinkpad ,没解决。键盘偶尔能用,触摸板失灵,小圆点偶尔能用,驱动无论是联想驱动软件,微软商店里的联想驱动软件都装了,没用。BIOS 也刷了很多版本,触摸板偶然能用一会,就再不能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新款机型触摸板驱动一般是挂载在南桥的串行I/O口(SerialIO)下面的,或者IIC设备。把官网和这些相关的驱动下载下来安装下一般都能解决。对应联想Y9000P 2021这个机型,官网下的触摸板相关驱动应该是这个:

如果当前系统怎么都装不上或者装上没反应,建议洗掉重新装,不要上克隆的

这个装过了不行,系统也换了好几个,现在已经送到联想维修站去了

网友:
我是给人重装系统后不能用的   我是这样解决的  百度下

网友:
问这样的问题真的有点尴尬啊

网友:
打这个驱动:串行总线接口  serial io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装过了不行,系统也换了好几个,现在已经送到联想维修站去了

其实可以进bios判断一下,联想新款的bios uefi界面,里面可以动触摸板和鼠标的。bios里面能用的话硬件就是OK的

网友H:
看见都是缺了驱动啊!先打上显卡总线之类的驱动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还是驱动问题,各种安装都不管用,最后我记得是联想的一个软件安装的,可以用了,奇怪的是,前一阵客户拿过来又做系统,同样的win10系统,装完系统,就能用,

网友:
看看BIOS 下可以用么,能用再折腾系统

网友:
抠电池,恢复BIOS试试

网友:
有些需要更新bioa或FW

网友:
有时候软件比硬件还要折腾人

网友:
联想官网估计应该有这个驱动吧,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见都是缺了驱动啊!先打上显卡总线之类的驱动

不是,两个没装的是显卡和摄像头网卡,之前全部装完试过,也不行。拿联想维修站他装了一个正版系统就好了

网友:
删掉驱动就好了

网友:
没有备份的话,上官网找主板驱动安装

网友:
联想有一个官方驱动软件,直接用软件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