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4431S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3-01-29):
    HP 4431S 不过保护隔离。版号:6050A2411501-MB-A02。
    故障不触发,电源指示灯闪烁。测量发现公共点电压为0V。不过保护隔离。

测量Q1001,G级为19.7V S级为19.5V  D级为0V。奇怪19.5VR23 R22分压应该为6V左右。ADP_EN已经正常产生3V了。拆掉R23 R22测量阻值正常。拆掉Q1001后G级变成6V正常了。那就换一个Q1001故障修复。但是测量G级还是19.7V。本人小白,请大神赐教。

网友A:
看看Q7是不是挂了,才导致Q1001G级是19.7V?

网友B:
换一个Q1001故障修复了?G极是19V你S极的电压怎么去到D极的?不会是换的管是坏的吧,你先测量一下R22连Q7那一端的电压是多少,如果是0说明Q7导通了,Q7没有问题,如果是19V说明Q7有问题,换Q7,如果R22一端是0V一端是19V,那就是和R23并联的电容击穿了,导致不能分压。

网友:
Q7看导通没 Q7 G级为高电平就会导通DS 这样才能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Q1001故障修复了?G极是19V你S极的电压怎么去到D极的?不会是换的管是坏的吧,你先测量一下R22连Q7那 ...

Q7完全OK,并联的电容也完全OK,拆了Q1001分压就是正常的6V。安装上Q1001就变19.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Q7是不是挂了,才导致Q1001G级是19.7V?

Q7完全OK,Q1001G是P管,会不会是G级正常就应该是19.7V

网友:
adp-en这个信号决定的电压

网友C:
我都看晕了,Q1001  D级应该是最初的电压,通过二极管先过去 低电流的19.5    给后面先工作   你说D0V  S级正常就应该是分压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看晕了,Q1001  D级应该是最初的电压,通过二极管先过去 低电流的19.5    给后面先工作   你说D0V  S级 ...

是P管来的~电压从右到左的。并不是从左到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P管来的~电压从右到左的。并不是从左到右

S级有的电压是P管体二级管压降过去的,低于19.5正常,要想正常Q1001完全导通,Q7  N管G级要始终为高电平导通到地,  R22  R23串联分压给到Q1001G级低电平完全导通

网友:
会不会因为是空载模式不需要大电流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P管来的~电压从右到左的。并不是从左到右

我看错了哈哈

网友:
看看后级是否短路

网友:
修好了 但是又没有完全修好

网友:
嗯              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