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到亮机代码后断电熄火

楼主(2023-01-30):
这个一般咋下手啊,跑码跑一半就熄火断电了!我看最后都要亮机了,结果断电!

大佬们有时间可以帮忙指点指点不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切记先备份原机BIOS。

网友:
看看整机复位信号正常不,不然刷BIOS试试?

网友:
技嘉主板IO是关键

网友:
查查A11的复位是否 正常

网友:
跑代码掉电查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的分压电阻阻值

网友A:
感觉像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cpu供电问题

哈哈,实在搞不懂了,几十块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实在搞不懂了,几十块卖了

这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同样没有解决,想学习一下

网友:
想着来学习。。。结果还是放弃了呀

网友:
看看集显供电有没有出,以前在华擎Z77上面碰到过

网友:
桥边上有个K72场管无3.3V就会出这个问题,之前也研究了很久这个问题,但也就H81和B85这代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先刷不bios看看,有惊喜

网友:
查一下IO检查脚正常不

网友:
拆了com芯片有惊喜

网友C:
看代码到哪里了,然后往后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代码到哪里了,然后往后查

b2后面还有,忘了!屏幕都亮了,然后又熄灭了

网友:
那些专职修板子的修多了经验就来了,像是我们这种自己修自己电脑板子的就比较麻烦

网友:
先更换个其他的诊断卡试试!我怀疑是这个最新版的诊断卡引起的,我也有个!感觉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