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新air-14iil 2020 板号la-j551p rev:1.0

楼主(2023-01-30):
联想 小新air-14iil 2020  板号la-j551p  rev:1.0淘宝买的bios。卖家说是原厂的,开机25秒。

有需要的帮我验证一下。到底是机器本身有问题还是bios有问题
机器原始的毛病就是开机要30多秒

la-j551p rev1.0.bin

网友:
你可以用ME合成工具合成ME,联想的问题是挺多的,但也能解决

网友(2023-04-10):
实测秒亮机,多谢楼主。

网友A(2023-05-25):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Lenovo小新Air-14IIL2020 板号:LA-J551P REV:1A。故障现象插电0.005按开机键没反应,指示灯白灯不亮。拆机测量发现VIN_MUX(第一公共点19V)和+12.6VB(第二公共点12.6V)没有电压。其中第一公共点开启电压是由TPYE-C电源管理蕊片UT1 RTS5457v控制,测得数据如下:
31脚+TCP0_VBUS电源适配器供电:0V(正常为19V)
32脚5V_IN=+5V_IN_PWR供电:0V(正常为5V)
33脚3V3_OUT=+LDO_3V3_5457蕊片自举3.3V:0V(正常为3.3V)
6脚TCP0_CHG_EN第一公共点开启:0V(正常为3.3V)

10脚CC1=5457_CC1 接口通道配置引脚1:0.68V(正常为1.63V或0.02V)
12脚CC2=5457_CC2接口通道配置引脚2:0.68V(正常为0.02V或1.63V)

分析:RTS5457v的10’12脚是重中之重,它主要负责与电源适配器对话来控制电源适配器输出什么样的电压,在这里0.68V是不对的看图纸这两个信号还通过UT2 TPD6S300ARUKR电涌抑制芯片集成块和DT16  ESD防静电浪涌小六脚。先简单后难测量DT16  ESD防静电浪涌小六脚:

6脚TCP0_CC1_CONN:0.68V(正常为1.63V或0.02V)
1脚TCP0_CC2_CONN :0.68V(正常为0.02V或1.63V)
分析:很明显的DT16  ESD防静电浪涌小六脚损坏了把电压拉低了阻止了CC1和CC2与电源适配器的对话,果断更换一片ESD防静电浪涌小六脚。插电0.027~0.005,+TCP0_VBUS电源适配器供电19V出来了,VIN_MUX(第一公共点19V)出来了,+12.6VB(第二公共点12.6V)也出来了。按开机键指示灯白灯亮起,电流1.262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总结:这台笔记本有两个公共点电压,可以用可调电源+TYPE-C转接头进行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Lenovo小新Air-14IIL2020 板号:LA-J551P REV:1A。故障现象插电0.005按开机键没反应,指示 ...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2023-09-08):
电脑充不进电,看看有没有图

网友(2023-10-17):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Lenovo小新Air-14IIL2020 板号:LA-J551P REV:1A。故障现象插电0.005按开机键没反应,指示 ...

感谢分享经验 秒杀

网友(2023-12-26):
楼主有图纸吗

网友:
论坛不是有的,自己搜一下

网友:
论坛不是有的,自己搜一下。。。。。。。。。。。。。

网友:
我下的是0.2版本,需要的是2B版本的,谁有分享一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时间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Lenovo小新Air-14IIL2020 板号:LA-J551P REV:1A。故障现象插电0.005按开机键没反应,指示 ...

楼主图纸能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不是有的,自己搜一下。。。。。。。。。。。。。

搜了很久还是没有搜到,搜到了0.2版本的,我的机器是2B版本的,0.2版本的电源接口是老接口,2B版本的是TYPE-C接口,这种接口的图纸我一直没有找到,看楼主的图纸可以,只是....

网友(2024-10-09):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