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完了,电脑电源一通电就爆炸了,请问还有换电源的必要吗

楼主(2023-01-29):
联想天逸510s 08ikl,开机卡logo,拔电清cmos换硬盘后插电爆炸冒烟,我怕主板也一并挂了,那换电源也没什么用。。。请问各位主板在电源爆炸后还有幸存的可能吗?谢谢

网友:
万用表量下没短路就换电源。

网友:
可以找个好电源试试,没事

网友:
ATX电源能炸买烟一般都是高压部分,输出直流低压部分一般反而没得事的,把电源取了,万用表测下主板12V  5V对地阻值对不对,电源炸冒烟儿的一般后面部分反而没事。
八成换个电源就好了。
ATX电源炸掉很正常,炸啊炸的你就习惯了。

网友:
只是电源爆了  换一个就OK啦

网友:
换个电源硬盘先不插电源看看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
可以换电源,主板基本没事

网友:
测下全板有无短路后,再买个电源试试嘛。

网友:
你这像数也太感 人了  愣是看不清楚

网友:

店家退50元给我换电源,主板在电源爆炸前出现卡logo然后反复重启,或显示找不到系统,或卡网卡自检,请问换了电源之后这机子还有救吗,机子是联想的天逸510s08ikl,i37100 8g2666,500g蓝盘,联想ib250mh(36c5主板)求解。。。

网友:
那请问谁有b250mh(联想36c5主板)的点位图,我去测一下

网友:
真是个人才啊,电源爆炸接反了?短路了?

网友:
换了电源,再查原故障,,。

网友:
估计就要爆炸了,正好被碰上了。

网友:
bh ghgd hhf hfhg

网友:
应该就是赶上了,换个电源应该没事

网友:
电源前面就炸了,说明后面就没来得及供电,所以后面都没问题。

网友:
哪里炸的,看不清

网友:
炸多了就习惯了 但是是真吓人尤其是毫无防备的手还搭在电源上的时候

网友:
没救了,扔垃圾桶保平安

网友:
也可能要换电源,主板可能要换,需要全面检查才能下结论。

网友:
电源炸了,主板才有希望

网友(2023-03-06):
只有代换一个电源试一下,借一个或者拆一个别的主机的电源试一下,把外设先不插上

网友:
万一主板没坏呢,代换电源看看
我这有一个主机,用的劣质的电源,坏了,拆开看,电源里的电抗器不是用线圈绕的,只有骨架(含水泥)和两根导线做样子,从电源外面看什么都不缺,主板也击坏了

网友:
直接换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