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戴尔LA-K032P 测量点阻值

楼主(2023-01-30):
进水机器清理干净

网友:
要是能标注上测试点电感的电压就好了

网友A(2023-04-12):
我的待机0.033.按下开关等亮,松开就灭了  测量电感都不短路,3v5v也出来了,是不是要用原装充电器才行哦

网友:
没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待机0.033.按下开关等亮,松开就灭了  测量电感都不短路,3v5v也出来了,是不是要用原装充电器才行哦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这个待机不对。我偶然开启过一次。正常待机应该在0.01左右。所以你的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