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修笔记本的老师傅,如果我学习修

楼主(2023-01-30):
问修笔记本的老师傅,如果我学习修笔记本学的一般都是8代一下配置本子,要是学会了突然给我个12代的笔记本我会修吗。还有就是学会笔记本后台式机主板会修吗,我现在睡不着在线等,我到底是学还是忧郁怕学不会或者学不精。

网友A:
如果我学习修笔记本学的一般都是8代一下配置本子,要是学会了突然给我个12代的笔记本我会修吗??

要是你8代 90%以上的都能修好 ,12代的给你 ,维修思路也会有,修起来也很快 !  笔记本维修有诸多相同之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学习修笔记本学的一般都是8代一下配置本子,要是学会了突然给我个12代的笔记本我会修吗??

要是你8代 90%以上的都能修好 ,12代的给你 ,维修思路也会有,修起来也很快 !  笔记本维修有诸多相同之处!

我一个小白在郑州找了个笔记本专业维修店做学徒学三个月能上手检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学习修笔记本学的一般都是8代一下配置本子,要是学会了突然给我个12代的笔记本我会修吗??

要是你8代 90%以上的都能修好 ,12代的给你 ,维修思路也会有,修起来也很快 !  笔记本维修有诸多相同之处!

学会笔记本后台式机主板也就会了吗,是不是要配合咱们迅维的直播课才会学的扎实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大同小异,换汤不换药,按上电时序往上一套,都差不多,至于台式机嘛,可以处理明显的供电问题,

网友:
建议选择迅维这样有售后的培训学校,一次学习,以后出新东西新技术都可以免费回来进修,相当于长期的技术更新支持。可以先发给你一些老师整理的资料给你看看

网友:
如果你学习的是思路,不管是哪一代基本都大同小异。如果你只是学一些表面功夫,放电,插拔内存,刷BIOS,那不管是哪一代,你都只会表面功夫。老师教了你乘法运算和100以内乘法运算的例题。100以上的乘法运算例题没教,你就不会了?

网友:
你先学会了8代再说吧,忧郁的睡不着,至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小白在郑州找了个笔记本专业维修店做学徒学三个月能上手检测吗,

实话实说,够呛。。。但是要蒙蒙顾客还是可以的。

网友:
大同小异,达到一定水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