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K R2.0 R**.05 桥PCH1.05电压偏低维修

楼主(2023-01-30):
华硕通病,桥PCH电压只有0.46V,这个电压由LM358控制,正常是1.05V,这个R**.05主板没有29芯片,论坛、淘宝也找不到图纸。借助R**.01A的图纸研究,也弯路走了不少,最终在LM358上面的PR711处补上一粒10K电阻成功救活,这粒电阻原厂就没有的,奇了个怪了。附上亮机BIOS和图纸+软件

ASUS Z97-K R2.0 R**.05.BIN

ASUS Z97-K R2.0 R**.01点位图.rar

点位图看开软件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型号主板,有时第一次开机,都要转一下停,在自动开机跑码,大神们有没有遇过,BIOS刷过了

网友:
应该是电压基准上的电阻坏了

网友(2023-03-06):
开机风扇都转,没有显示信号输出,

网友(2023-06-08):
牛逼了,我正好也有一块,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那两个星号是什么呀?(R**.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