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23怪问题

楼主(2023-01-31):
两台希沃ops短路,通病电容短路,用络铁拆电容的时候有一个PRT4温度电阻掉了一个,开机反复跑马不显示,另一台修好了的把电阻拆下来测量阻值在装回去也变成一样反复跑马不显示了。这是什么鬼,测量另一个好的机器电阻阻值正常

网友:
刷BIOS试试,三板斧必不可少

网友:
直接短接电阻

网友(2023-03-02):
你拆下来是不是温度太高了拆坏了温度电阻?

网友(2023-05-27):
短路的通病电容是哪一个

网友(2023-10-20):
搞定了吗?手上也有一台

网友(2024-03-14):
摘电阻位置发出来啊,我刚好有一台一样的,可以帮你测一下电阻阻值

网友:
还有你说的电容通病在哪里?发出来,你帮我,我帮你,大家互相帮忙

网友(2026-01-01):
这个最终有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