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81板子开机需要按两次

楼主(2023-01-31):
手里一块V星H81M NANO 主板i3 4150处理器故障现象每次冷启动需要按两次开机键.第一次按下启动后显示完主板LOGO就关机了.紧接着再按下开机键就能正常启动并且正常运行.换过机箱电源故障依旧.各位大佬给分析下哪里问题

网友A:
当然是先刷bios.

网友:
把供电各路都测一下

网友:
估计是小问题

网友:
疑难杂症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先刷bios.

当前就是最新版,不过我又从新下载来从刷了,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