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m-e r2.0不显示

楼主(2023-01-31):
如题华硕h310m-e r2.0通电不显示

测量内存有1.2V 复位有3.3时钟有0.44
桥有1.2
CPU的供电没有电压(拆掉CPU 就有电压,装上CPU CPU就没有电压)
最后换了 ASP1401BTMNTXG EPU芯片和拆掉QPQ5000和QPQ5004换了CPU好了。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疑难杂症不好修

网友:
奇了怪了,不装u还能出电压

网友:
QPQ5000和QPQ5004软击穿将CPU烧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23-07-16):
楼主,你看下我发的贴子,和你的情况一样,但是我换了1401ctb,还有pq5000和5004,还是不行,芯片都是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