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3故障求助!!!!

楼主(2023-01-31):
各位大师看一下,桌面图标有异常,放音乐声音忽大忽小,一会有一会没有,鲁大师无法跑分,360浏览器打开一会就会提示崩溃,这是什么情况,跪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先拆掉键盘判断一下,键盘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拆掉键盘判断一下,键盘有可能有问题

裸板测试了一样的

网友:
这好像是主板显卡方面的问题。

网友:
加焊CPU或内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