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中】联想LJ2405D,4个指示灯一直闪,不打印了,咋调过来?

楼主(2023-01-31):
    开机后,打印机自检时稍微转了两圈,但很没劲,然后就不转了,4个指示灯一直闪,不能就绪。这是个啥问题啊?上次出现这个问题,迷迷糊糊不知道咋弄好的,好像是装驱动装好的,但这次重新装驱动也不行了,状态显示器显示无法打印。
    有没有懂的人给说一下咋回事啊?在线等,急急!!!

网友:
自检都没完成

网友A:
关机再重新开机,如果还是这样,那就可能是定影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再重新开机,如果还是这样,那就可能是定影有问题了,,,。

它本身是能自检成功的,但有卡纸问题,拆开后发现硒鼓下边的那个帮助上纸的不转圈导致纸过不去,然后我就测试是不是主板问题,换了个好的主板,它就不能自检成功了,4个灯就都开始闪了。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定影问题吧?

网友:
温度传感器坏了

网友:
在哪个位置啊?能细说说不?

网友B:
不一定  所有硬件错误都是四闪 四闪模式下按一次和按两次go键变化灯状态 根据维修手册的一次go二次go对照错误信息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  所有硬件错误都是四闪 四闪模式下按一次和按两次go键变化灯状态 根据维修手册的一次go二次go对照错误信息表

维修手册上哪找呢?能给说一下不?

网友:
维修手册我好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