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例显卡,电脑小修经历

楼主(2023-01-31):
今天遇到一例电脑使用中黑屏,花屏,但重启后又能正常使用一会儿反复的故障。

首先使用排除法,将显卡取下来接集显进去正常。于是直接关注显卡本身。

  根据过去捡辣鸡的经验,条状大多核心显存,点状不规则的核心坏居多,如果是大花,可能是供电问题

测量花屏时核心电压低,黑屏无电压,找到ic,测得en会跳变,觉得不正常,没有图纸,大致如图所示,撬开三极管后就正常了。
最后又进系统清理垃圾软件,这个卸载找了半天,竟然是take away?做硬件可比这个难,认真,还费事啊。

网友A:
  根据过去捡辣鸡的经验,条状大多核心显存,点状不规则的核心坏居多,如果是大花,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2023-04-28):
引用 网友A:
根据过去捡辣鸡的经验,条状大多核心显存,点状不规则的核心坏居多,如果是大花,可能是供电问题{:4_123: ...

赵老师,您引用了一下这句话,请问,这个经验准确吗?临床维修病例中确实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