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2电阻能用0603代替吗

楼主(2023-01-31):
线刷bios,把贴片电阻给碰掉了,0402太小了焊接难度对于小白来说很难,能用0603代替吗。

网友:
能放得下,就行

网友A:
用显微镜看,在用风枪吹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显微镜看,在用风枪吹上去。

没有风枪,只有电烙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风枪,只有电烙铁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买个2008先用着,或者条件允许还是861d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买个2008先用着,或者条件允许还是861dw。

就是业余爱好 ,怕买完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业余爱好 ,怕买完浪费了。

我原来搞手机的工具都仍那睡大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业余爱好 ,怕买完浪费了。

我原来搞手机的工具都仍那睡大觉了

,也有一百大几的风枪,不敢给你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搞手机的工具都仍那睡大觉了,也有一百大几的风枪,不敢给你推荐

如果去维修店里焊这么一个小电阻也不知道要多少钱

网友:
这个,要不请我过去焊一下

网友C:
用尖头烙铁焊也不难啊,另外搞维修没有风枪怎么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尖头烙铁焊也不难啊,另外搞维修没有风枪怎么行呢?

不是维修的 就是闲着没事想修修玩

网友:
大小不是问题,能焊接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去维修店里焊这么一个小电阻也不知道要多少钱

去问问,顶天50

,能用到风枪的话建议还是买。

网友D:
如果掉件不多的话,一把尖烙铁头,特尖的那种就能焊接上的。加油!

网友E:
加油如果只掉了一个电阻,一把尖烙铁头,特尖的那种烙铁头,温度合适就能焊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掉件不多的话,一把尖烙铁头,特尖的那种就能焊接上的。加油!

非常感谢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油如果只掉了一个电阻,一把尖烙铁头,特尖的那种烙铁头,温度合适就能焊接上的。

感谢指点 我自己试试

网友:
镊子是关键

网友:
不用客气,虽然我们素未谋面,毕竟我们可以聊共同的话题,加油!

网友:
0402的位置焊接0402最方便,你焊接0603反而才是难上加难。可以这么干,可以代用,只要你能焊接上去就行。希望哪天0201也用0603代替

网友:
斜着焊,另一边一坨锡干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