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379笔记本奇怪故障维修记

楼主(2023-01-31):
收了一个戴尔的2和一的5379,8代8250集显本。成色比较好,500软妹,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有点小故障呗---------

故障表现:
开机自检50秒才出现dell的logo然后进入系统很快,然后就一切正常了。

故障分析:
1、能开机,而且开机后一切正常,先不刷bios吧,万一是系统引起的呢?
      重装系统后故障依然,看来是不能偷懒啊。
2、刷bios
     找可一个原厂的最初版本bios刷入。
     OK一切正常了,开机自检2秒,开机6秒。

看来修机三板斧不能偷懒啊。

网友:
是我直接BIOS,不带考虑

网友:
是我直接BIOS,不带考虑的,这样怎么也不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在那收的,我也想收

网友:
收来的电脑挺便宜的嘛,捡漏了。

网友:
这连机器都不用拆直接在系统里刷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