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球机主板接线

楼主(2023-01-31):
拆了一个老球机,艾贝斯特的。忘了怎么接的线了。哪位大神指导一下,两块主板连接,还有红色主板与外部电源、数据传输的连接。

网友:
拆时,要做记录呀

网友A:
这接口长度都不一样啊,分不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接口长度都不一样啊,分不出吗

不一样,接头有的比接口短  一个接口可以放两个接头

网友:
都有引脚定义,慢慢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