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惠普m177显示门已打开,不能热机。

楼主(2023-01-31):
因为有很刺耳的异响,我把外壳拆掉了,想看清楚到底是哪里发出的撞击声。但是一直显示门已打开,无法进入热机状态。我拆掉了扫描组件和最上方的板子,还有两侧的板子,前门和后门都没有拆,保持原样。
目前我知道的两个检测按钮。一个是前门按钮,我已经把前门装上去了,还有一个是粉盒那里的白色三角按钮,我也手动按着开机,但是都没有用,还是显示门已打开。
请问还有哪里的暗扣需要按着才能启动热机?

网友:
要么排线没有插好,要么传感器被你弄断了,看一下门传感器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一下门传感器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异响大部分是定影传动轮或定影组件。

网友:
新年快乐 路上看看支持一下

网友:
看有不有磁感应

网友(2023-04-19):
直接短接门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