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接修Pro7不开机,CPU短路一例

楼主(2023-01-31):
接修客户放在这里修的一台Pro7,来的时候不亮机。

上电流表发现电流微动,但起不来。

拆开主板打值发现3.3V短路:

同时1.8V短路:

虽然知道是CPU短路了,但还是走个流程吧:

看,亮了,不是亮机了,是CPU亮了:

拆下CPU打值都正常了:

换上新的CPU:

装机测试所有功能:

又是头疼的一天:

网友A:
换cpu,买不到靠谱的,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买不到靠谱的,蛋疼

也还好吧,经常换的,如果你手工到位,经常买的,一般不敢卖坏的给你的

网友:
路过支持一下 新年快乐

网友B:
楼主装备好全,直接上红外了。小白表示羡慕买不起啊。

网友B:
这种CPU真是蛋疼,桥核心坏了,CPU就得整个换掉,INTER为了多买芯片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网友C:
英短不错,点赞,目测是一只未成年的猫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装备好全,直接上红外了。小白表示羡慕买不起啊。

如果专业维修,还是建议最好买一个,会有效率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英短不错,点赞,目测是一只未成年的猫仔?

是的,你的眼神不错,是一只11个多月的,未成年猫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CPU真是蛋疼,桥核心坏了,CPU就得整个换掉,INTER为了多买芯片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哈哈,Intel比苹果好多了,Intel人家是十年左右才把南北桥做到一起,再过了好几年,才把低压U桥集成,确实是技术工艺提升后,为了降低功耗,延长笔记本续航做到一起去的,台式机的还是有桥,况且桥也是Intel自己的产品把,你可能是对Intel有误解。
你看苹果,外挂一个小芯片测试一下功能,一稳定就给你集成到CPU里面去……

网友D:
换CPU真的是很不简单的工程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考验手工了

网友:
专业技术,专业设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CPU真的是很不简单的工程呀,谢谢楼主分享

你工具得全,植株台必备,Cpu买来重置成有铅很好做

网友E:
楼主换CPU能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换CPU能收多少钱?

换CPU你不赚将近一个CPU的钱根本没法搞呀,卖家不给你质保,你给客户质保期,真U坏了坏了那修一个机器还亏大几百

网友:
装备齐全,技术牛逼

网友:
修了这么久 不敢轻易动CPU啊

网友F:
这CPU怎么就坏了呢,外围电路有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CPU怎么就坏了呢,外围电路有坏的吗

没有呀,这很正常,换的CPU多了

网友G:
有联系方式?我有大量的Surface主板给你修
zhangxuhvi
看主页,如果找不到,请或者再次回复我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联系方式?我有大量的Surface主板给你修
看主页,如果找不到,请私信或者再次回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