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BIOS型号就是虚标,W25Q128FV或W25Q128JV随意

楼主(2023-01-31):
准备刷H310M-K的BIOS,W25Q128JV,没有RT809H或F,手头上只有TL886 II,尴尬没有这个型号,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试试吧,没想到编程检验各个都PASS了,成功点亮

网友:
丰田有个卡罗拉
比亚迪有个F3

网友:
这东西一个糊弄一个

网友A:
你软件版本太老,升级到最新就有了

网友:
厂家定义的详细参数不一样的,有些可以前面大型号一直可以直接写,有些是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软件版本太老,升级到最新就有了

谢谢提醒。到官网最新是12.45了

网友B:
不是虚标,是软件补充的不够及时

另外,很多拆机垃圾芯片,或者某些批次就是有问题。所以写入后,一定要校验一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软件版本太老,升级到最新就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虚标,是软件补充的不够及时

另外,很多拆机垃圾芯片,或者某些批次就是有问题。所以写入后,一定要 ...

对,像那些什么土豪金CH341耽误了不少,时间与加损IC,说编程成功,一会得重新拆焊好几回,写入几乎错的特别多

网友:
bios芯片是spi总线的,一般容量对,厂家对都是可以兼容的

网友D:
楼主用这个编程器感觉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这个编程器感觉好用吗

东西不错,就是软件不更新,软件跟不上。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这个编程器感觉好用吗

可以说性价比最高啦。大多支持。要比RT809H,F那些就没有毕竟那些贵7XX

网友:
自制编程器路过
25的后缀就是速度不一样
读写命令一样所以通用

补充内容 (2023-2-2 07:19):
淘宝ch347t 38元一个 速度很快
我是用ch347t 还有ft232h开发板做的 比较贵

网友(点评):
怎样自制?哥们分享下。。。。3Q

网友E:
是刷进去也会有错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刷进去也会有错误吗?

是的是的,差的那些编程器根本不叫编程器,乱来的,说编程成功,一点不亮

网友:
我也是minipro这款编程器,6.85后软件不给更新了

网友:
我用的是 TL886 II plus 200多点, 还好一直在更新支持芯片

网友:
估计是读写频率不一样呗,电压对,容量大的,都能替换

网友:
不同厂家,不同型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的是的,差的那些编程器根本不叫编程器,乱来的,说编程成功,一点不亮

写完不校验的吗?我用ch341每次校验一下ok才上机都没问题的

网友:
换个新款的编程机吧  直接认的  不用去分

网友:
对编程器来说后面的字符无所谓,但是芯片手册上 FV 和JV肯定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写完不校验的吗?我用ch341每次校验一下ok才上机都没问题的

几乎每次校验都是错误失败

网友:
靠,这样都行

网友:
我有块板上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像那些什么土豪金CH341耽误了不少,时间与加损IC,说编程成功,一会得重新拆焊好几回,写入几乎错的特别多

我用土豪金就没错过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虚标吧。

网友:
本来就型号不太重要,软件上找同样是个16M的 直接读和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