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370上u开机断电

楼主(2023-01-31):
上u开机瞬间断电,用万用表测开机瞬间有0.2跳动,不上u没事,供电mos管芯片无短路,求思路

网友:
没短路就是缺供电撒,先换个U看看

网友:
短接一下j1试试

网友:
测供电  12V   5V检测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A:
上U触发瞬间掉电,Mos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U触发瞬间掉电,Mos管有短路

测试没有短路

网友:
断电后能二次上电是缺电压,不能二次上电是有短路

网友:
萎星?都不让说名字吗?这厂家太可恶了

网友:
换一个U试试吧,

网友:
上U把了CPU供电看看,瞬间掉电要是再按开关没反应,肯定12V短路了

网友:
我有个V星b85和你一样的情况,上U触发就掉,不上没事。啥情况?V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