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 471G

楼主(2023-01-31):
Acer V5 471G 检测不到电池,拆机单独上电池公共点有15v左右的电压,插上充电器进系统就是检查不到电池,一拔充电器就关机,电池是全新的,偶尔有时能用电池开机,但用不了多久就掉电,哪位师傅知道的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查电池接口到EC的电池插入识别信号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池接口到EC的电池插入识别信号

船长,我是新人,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现在的情况是插上适配器3/5v旁边的pwm电路的上管是19v,电池接口旁的上管是15v,不晓得咋搞,用电池不能开机,插适配器能开机,但不认电池

网友:
查EC,充电芯片与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