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故障、挣钱贴,指导我维修,成功一百大洋

楼主(2023-01-31):
收了一块板子小新pro14的和yoga14s同主板,板号NM-D691,初始故障不读硬盘换接口解决后,发现单插电源开机cpu降频0.4g很卡,(大神看到这可能就已经秒了)电源芯片bq25710发热严重,单电池开机正常,插电池开机虽然不降频但是电源芯片依然发热严重,充电不确定功率正常不,能显示充电,会测量会焊接但不知道如何下手,视屏或者语音指导,有意留号我加你走咸鱼

网友:
每小时都会更新情况,没有人会持续留言更新

网友:
个人判断应该是有哪里短裤,而且是外接电路那一路,毕竟接电池使用是正常的,充电芯片也应该是好的,带电池充电都发热,但肯定不是正常的发热,降频可以证明,热成像也有除了芯片暂未发现其他短路发热处

网友:
接单回复留微

网友A:
有图纸吗,电源充电电路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吗,电源充电电路电阻坏了。

没有

,接单吗

网友B:
隔离保护管子 充放电管看看有没有被击穿哦

网友:
1接电池充电发热,去掉电池开机2发热这应该是正常的充电情况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保护管子 充放电管看看有没有被击穿哦

测了没有击穿

网友C:
修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没有

没弄,接单吗

网友:
在线等,急

网友:
在的,有意留号

网友D:
我只是调侃一下LZ的状态  时间精力有限  不接此类业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调侃一下LZ的状态  时间精力有限  不接此类业务的

你可真会

网友:
没有精力接单。
打死我也不承认是没有能力接单。

我只告诉你,修发热就行。降频是发热导致,CPUhot

网友E:
修笔记本现在这么贱吗?100元修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笔记本现在这么贱吗?100元修电路啊?

不,你说错了,是教他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笔记本现在这么贱吗?100元修电路啊?

第一我这是有偿请人指教自己修不白嫖,第二对高手来说这种问题可能一两句话就能指出病因,所以对于那种经常跟人说要换主板的人100那的确不够,至于贱不贱凭本事赚的哪怕10块它也干净。

网友:
查一下适配器检测电路看看

网友:
你这个不会有人接单的,100块找个师傅帮你修还差不多,100块找个师傅教你修?你要知道教一个人修东西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自己修的。其实你的想法我很明白,你想用这种方式,慢慢地自己就会修了,后面就不需要自己修了是吧,实际上这个想法根本不现实。你这种方法即使有师傅接单,只有两种结果,一是师傅告诉你,这里应该有3.3V,这里应该有5V,这里应该没电压......一会儿机子确实修出来了,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点为什么会有5V而不是3.3V或者1.5V、1.2V等等。这样修出来了,你也学不到东西,你下次遇到了还是不会修,因为你不知道这里正常时应该有多少电压。第二种情况是师傅跟你讲的很细致,比如这个三极管B极电压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3.3V而不是1.2V,E极为什么没有电压等等.....讲这么细致你未必能听懂,就算你勉强听懂了,师傅所花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自己修的,这种讲解方式跟类似于课堂带实例讲课,而你只给师傅做题钱,没给师傅讲课钱。师傅有那时间给你带实例讲课,换成是自己修的话不知道多修多少台出来。学习没有捷径,想要自己会修,就老老实实按部就班的花时间去学习,而不是空闲的时候刷抖音。你看到人家拿万用表戳戳点点最后换个电阻就好了,那是人家常年累月积攒知识的结果。人家看电路图没有动静,实际大脑已经在分析电流的走向了。打个比方,杂技你看过吧?看人家做的杂技动作看起来很轻松,那只是你看着轻松,背地里付出的辛苦人家会跟你讲?

网友(点评):
这是实话,不过楼主不爱听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