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GA 13 待机芯片 8150L

楼主(2023-01-31):
正在修yoga 13 mb Panasonic ,进水机器,插电0.020,自动上电到0.036,大概30秒左右掉到0.020,按开机键也是上到0.036,大概30秒左右掉到0.020。
在外网找到了凹凸科技8150的芯片手册,我看了,没啥有价值的信息。
手册里面有很多型号芯片,每个型号都描述的很笼统。引脚定义也没有,不过倒是有个电路应用图,但是很模糊,放大后基本上就是马赛克。
不知道咋修了,看有人说换ec能好,ec已经在订购了。期待结果。

网友:
这个板子,图纸也找不到,松下这个老登。。。。

网友A:
明显缺电压,看看PBTNOUT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缺电压,看看PBTNOUT出来没有

这款机子,我都在论坛逛一下午了,没图纸,看鸟啊!

网友:
需要清理一下腐蚀的线路吧

网友:
新年快乐 路过看看

网友:
起码把进液部分清洗清洗,把腐蚀的芯片吹下来看看管脚下面有没有断线再订芯片吧。遇到好多,芯片供电脚位腐蚀断线芯片本身却没有坏,飞线就OK了。

网友(点评):
腐蚀部分全部处理干净了,只是没上传清理后的图片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资料  收藏了

网友B:
这种进水程度的板子  不能只关注EC这一个方面,因为有多处腐蚀,要认真清理,进水的板子,就算有的地方没看到有进水的痕迹,也不能说明是好的。总之 进水的机子有时很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进水程度的板子  不能只关注EC这一个方面,因为有多处腐蚀,要认真清理,进水的板子,就算有的地方没看 ...

腐蚀部分全部处理干净了,这只是没处理的图片

网友:
之前修了一个华硕的大显示器,也是这个电源芯片,换上过了一个月又坏了,。。。。

网友:
这机子不建议搞。  有个不过内存的通病 修不好。  可能是板底故障。另外屏线也格外脆弱   搞坏了不够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