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x79主板有问题求助!

楼主(2023-01-31):
这个主板找不到BIOS芯片,不知道什么是集成在IO芯片里还是南桥里,请大佬没发发表看法,谢谢。下面是主板正背面
芯片

网友:
我画的地方就是BIOS芯片

网友:
路过一下,楼主要多学习了,看型号也可以找到啊,一般25系列芯片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