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3060骁将12GB版本

楼主(2023-01-31):
各位论坛大佬谁有影驰3060骁将12GB版本的图纸
或者谁手里有这种板型的卡?图片里的5脚管子烧糊了。。。。不知道啥玩意的 管子

网友A:
这个不用图纸,很常见的一个管子

网友B:
就是一个一般的MOS管吧  先要找到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一般的MOS管吧  先要找到烧的原因

5只脚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图纸,很常见的一个管子

什么管子

网友C:
三脚接地的话是与门,不接地是GS7612S5MA-R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脚接地的话是与门,不接地是GS7612S5MA-R

多谢  我研究下

网友:
u517呀,那么u说明不是mos,应该是门电路

网友:
很常见的管子,料板上多的是

网友:
应该是5v转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