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开机直接进bios

楼主(2023-02-01):
华硕笔记本主板纽扣电池突然断电后直接进bios,无法进入系统,主板FX505GE,bios主界面可以看到硬盘,引导区看不到硬盘,也没有CSM,求指导

网友:
在BIOS里面重新指定引导硬盘。

网友(2023-06-08):
开机直接进bios是没识别到引导盘。无法识别引导盘,可能是:1.BIOS里面的引导设置错误。2.硬盘的引导区损坏需修复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