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华硕K43奇葩花屏故障。

楼主(2023-02-01):
接同行客户送来一台ASUS K43机器,开机花屏,键盘进液客户自己拆机晾晒,把键盘拆散架了。
开机测试确实花屏,外接也花,那就没什么好怀疑的,报显卡核心坏,加更换键盘,就放一边了。毕竟老机器了,虽然故障明确但换显卡加键盘就这成本报价,客户也不一定愿意修。

等了一周多,同行回话修。
好吧,那就先干显卡吧。拆机傻眼了。主板进液腐蚀的一塌糊涂,我去,这是要赔块板子么?
只好硬着头皮先清洗板子,飞断线,换腐蚀的阻容,EC干掉,下面断线也飞起来。终于耐着性子弄完,裸板上电测试可以正常显示了,那就是说花屏是进液引起的呗。

装起带系统测试,我靠,还是花屏!蛋疼了,还是要干显卡么?
拆机吧,拆完裸板再看看吧。见鬼了,显示正常。外设,没跑了,外设有鬼。
一个一个排查,内存,屏幕,键盘换新,最后,我靠,内鬼竟然是硬盘。
真TM活久见。硬盘单独测试读写正常,除了系统分区引导有问题,其他分区文件都可以正常读取。
今天突然想起这个系统分区真应该做个镜像保存下来,这故障整蛊同行,估计都得掉坑里O(∩_∩)O哈哈~。

网友:
硬盘引起这样问题见过 不少

网友:
还有这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
这主板还有啥好弄的

网友:
修 机十年,真第一次听说硬盘导致花屏的,哈哈。

网友:
他这个花屏是镜像,这个好玩。

网友:
此花屏非彼花屏

网友:
第一次见硬盘引起花屏

网友:
头一会听说

网友:
硬盘导致花屏。

网友:
看起来像主引导记录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个花屏的修不好了,cpu,内存都换了不行算了

网友:
如果不是楼主分享,这是肯定想不到的地方的

网友:
看到 J  应该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硬盘导致花屏,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叫乱码而不是花屏,哈哈。

网友:
今天突然想起这个系统分区真应该做个镜像保存下来,这故障整蛊同行,估计都得掉坑里O(∩_∩)O哈哈~。 师兄个人才

网友:
這麼老的機器還有人修啊,不划算

网友:
这种确实有

网友:
我去,进液成这样还能修

网友:
看见画面中的花屏以为是显卡坏了,也没有想到会是硬盘的原因啊,少见。

网友:
这么老了还修,我也是傻眼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花屏直接装系统就好了,只是楼主遇到这神机够坚强,居然腐蚀这么大一片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 但是碰到过三星笔记本的屏幕导致的键盘乱码 也是让我忙活了一大圈

网友:
有没有点像病毒

网友:
真是个特殊故障,哈哈 硬盘引起花屏。

网友:
系统硬盘中毒,遇到过

网友:
这种还是很常见的

网友:
准确来说应该是硬盘主引导记录引起的 这种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种花发好像见过

网友:
好多哦,故障,最后换的硬盘马

网友:
硬盘导致的八

网友:
硬盘导致的 花屏

网友:
应该是硬盘导致乱码不是花屏。我感觉,进水和花屏不一样.

网友:
请给个合理的解释。

网友:
进水腐蚀这样还能修上,厉害。不知能不能用得住

网友:
技术牛逼啊 大哥

网友:
第一次见到硬盘引起花屏的,长见识了,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引起的花屏吧

网友:
我碰到过两次!貌似只有这款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