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LA-H031P 某宝 BIOS 应该是全网首发了

楼主(2023-02-01):
联想一体机  ideacentre   A10  520C-24IWL 原机有密码 在某宝买的 这个BIOS  全网看了都没有  有一个发帖但没发文件   。。这个我亲自测试过OK  发出了方便大家使用

LA-H031P 1.0 OK.bin

测试OK的

带密码

网友:
感谢大佬 留着备用

网友:
刷上暗屏。。BIOS是用过的。初始化过的。

网友A:
苗亮。。。无密码。买的,,自己对好cpu机型

la-h031p aio 520c-22iwl 8浠

16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44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23-03-13):
请问楼主编程器不支持这个BIOS芯片怎么刷

网友B:
我换一个BIOS芯片刷上后开机非常慢,请问是不是BIOS问题,原来的BIOS芯片我都编程器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一个BIOS芯片刷上后开机非常慢,请问是不是BIOS问题,原来的BIOS芯片我都编程器无法识别

最好换型号一样的芯片

网友(2023-06-29):
LA-H031P 1.0 OK.bin刷后出发0.044

网友(点评):
我也是触发0.044,电源灯亮几秒后灭

网友:
la-h031p aio 520c-22iwl 8浠这个也不触发
原来问题报警不过内存的

网友C:
买的,卖家说这个主板对应两个工厂内部板号的BIOS程序,前面两个应该也是好的,但是和我这个主板不匹配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卖家说这个主板对应两个工厂内部板号的BIOS程序,前面两个应该也是好的,但是和我这个主板不匹配应该

网友(2023-08-25):
请问这个挑CPU型号吗我的是I3 8代的  刷了也不得行

网友:
1楼测试亮屏很慢,但是使用起来非常正常, 2楼秒亮但是2小时必定死机,亲自测试一周

网友:
你这个应该对应的是22寸 24寸屏幕其他都一样

网友(2024-01-23):
我的也是24寸的,刷上你的BIOS上电指示灯亮几秒就掉电,不显示,我还是淘宝重新买个吧

网友:
lz你这个是8代i3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卖家说这个主板对应两个工厂内部板号的BIOS程序,前面两个应该也是好的,但是和我这个主板不匹配应该

这个是几代的U???

网友(2024-07-10):
一样的主板,刷了滴滴两声,屏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苗亮。。。无密码。买的,,自己对好cpu机型

刷了这个评论区的  秒亮机

网友(2024-08-26):
刷了,不能触发 ,指示灯是亮的,没电流

网友(2025-04-30):
开机刷了不上电,

网友:
不知道是几代的CPU   只能都试下了

网友:
希望托楼主的福    一次性成功

网友:
下了第一个试了下      原问题开机不显示但不断电,刷了后开机2秒左右就断电,开机指示灯不亮了,可能是CPU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