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0块钱铁板烧换显存会掉件吗?

楼主(2023-02-01):
毕竟显卡直接放铁板烧上,风枪加热一下怕下面掉件

网友:
两面都有元件的,这种不能用

网友A:
底下是辅助加温,能加到150度左右就很容易在上面用风枪把显存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下是辅助加温,能加到150度左右就很容易在上面用风枪把显存取下来

看介绍能加到260℃。

网友:
这个应该挺好用的吧,一直想买一个还没下手

网友B:
温度只要不是太高 ,一般不会 ,背后最好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只要不是太高 ,一般不会 ,背后最好悬空

算了还是整高迪853

网友:
到底行不行?等着楼主回来分享经验了